红外遥控问题

楼主:
我写的这个程序,可是每次time的值应该在5060us左右,现在读出来很小,是什么原因?用的是sc6122的芯片

#include
#include
void init();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timeH,timeL,j;
   unsigned int  time,ij=0;//定义2个下降沿的时间
   static  unsigned int  k=0;

//当第一个下降沿来的时候就是9ms高转为4.5ms低的时候,开始让T0计时,当第二个下降沿来的时候就是0.56ms高转为低的时候,停止T0,保存TH0,TL0的数据到time,读出time的时间

void ISR_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
      ++ij;
     if(ij==1)
     {
     TR0=1;//定时器0选通工作
     }
   else if(ij>1)
     {
     TR0=0;//定时器0关闭工作
     timeH=TH0;
     timeL=TL0;
     time=timeH;
     time=time<<8;
     time=time|timeL; //将定时的值存进time
     }
  }
   void main()
{

    if(k==0)
   { init();}
}

//设置int0下降沿触发,等下降沿来的时候,开始让T0计时
   void 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16位计数
   TCON=0x01; //INT0下降沿触发 , INT1低电平触发
   TH0=0x00;  //初始化定时器0
   TL0=0x00;
   EA=1;    //开全中断
   ET0=1;   //开放T0中断
   ET1=1;   //开放T0中断
   EX0=1;   //开放INT0
   ++k;
}

网友:
遥控接收器接收到的信号一般都有抖动,你有防抖动电路吗?也可以软件防抖动!

网友:
第一、下降沿中断后最好延迟几个微秒再看一下端口输入电平是否是低电平,防止输入信号有毛刺。
第二、红外接收易受其他光源干扰,象白炽灯等,接收头放在远离这些光源旁。

网友:
在中断中读取数据前加一个断点。外部用示波器观测输入中断信号。进行对比应该很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注意:
1.红外接收器的波形是反向的,
2.计数器有没有溢出,你的计时长度是13.5ms。
3.你的程序只能计第一个下降源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