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应用程序中能否使用MFC和STL

楼主:
要做一款智能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序,看了以前别人写的程序,感觉代码很乱,而且效率很低,难于维护.

因为我是刚刚从做PC应用程序的转过来.所以想请教:

1,用MFC对内存,系统资源有多高的要求?我们的应用中是否适合用MFC?

2.能否用STL?? 个人经验,觉得STL是一种很好的数据结构,可以大大简化程序数据的管理,但不知道在WINCE应用程序中是否适用.

3.能否用嵌入式数据库?

谢谢!

网友:
都得看具体使用什么手机
EVC支持的话就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是WINCE操作系统的手机就可以用MFC和STL的

网友:
是的,CE是都支持的,但功能上可能有限制。

还有就是不能的手机,支持会不同。有的手机可能不支持STL或MFC,要具体而定的。

网友:
MFC支持,静态连接或Copy相应的MFC动态库到到机器上。
stl是模版库,不存在这个问题!可能编译时会遇到些小毛病,ce 5.0后好多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最少MFC可以的,在定制OS的时候添加相应的特征就好了

网友:
MFC用不用倒是无所谓.
但不用STL就太浪费了,这么好的东东
要靠自已去重新规划数据结构太困难了.

网友:
悄悄走过....   STL是什么? 回头了解一下去

网友:
STL是支持的,用EVC4或VS.NET2005都可以用STL,但是没有比较过和PC上有多大差异。

网友:
smartphone不支持MFC和STL,PPC支持,如果是wince的机器,那要看定制的厂家有没有加入支持的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