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ST CTRL里面怎么 插不进去列COLUMN 急问

楼主:
在LIST CTRL里面怎么 插不进去列COLUMN
代码:
BOOL InitListView(HWND hwndLV)
{
LV_COLUMN   lvc;
int         i;
TCHAR     *szColumn[] = {_T("HosN"), _T("PatN"), _T("PatID")};
int  widths[] = {120,100,130};
hwndLV = GetDlgItem (hwndLV, IDC_PATLISTV);
//empty the list
ListView_DeleteAllItems(hwndLV);

//initialize the columns
lvc.mask = LVCF_FMT | LVCF_WIDTH | LVCF_TEXT | LVCF_SUBITEM;
lvc.fmt = LVCFMT_LEFT;
for(i = 0; i < 3; i++)
{
  lvc.pszText = szColumn;
  lvc.cx = widths;
  lvc.iSubItem = i;
  ListView_InsertColumn(hwndLV, i, &lvc);
}

return TRUE;
}
LRESULT CALLBACK PatDbDlgProc(HWND hDlg,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HWND hListView;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INITDIALOG:
                 hListView = GetDlgItem(hDlg, IDC_PATLISTV);

                        InitListView(hListView);

                        //InsertLVItems();
                break;
。。。。。。

网友:
我跟了下  语句都执行了 就是在LIST CTRL中没 数据段显示

网友:
你的list ctrl保证有COLUMNHEADER?
lvc是不是要初始化为0?

网友:
lenux() 您好
1、如何保证有COLUMNHEADER?
在哪儿加啊?
2、lvc是不是要初始化为0?
ListView_DeleteAllItems(hwndLV);这样可以吗?

网友:
是不是在控件属性中加lv_report属性就可以了 ?
我加了但是不显示

网友:
我是在资源中加的 控件LIST CTRL 里面有个属性 no column header
我没选他  说明有COLUMNHEADER

网友:
LV_COLUMN       lvc = { 0 };

你先试试只加一个column,看看行不行

网友:
试了不行! :-(

网友:
WM_INITDIALOG:中获取了GetDlgItem,在InitListView里就不要再GetDlgItem了
把InitListView里的去掉后,你的代码不用改就能显示了。

网友:
谢谢 各位 我的句柄  获取错了  检查出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