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新手问个工程方法的问题

楼主(2007-10-17):
vc新手问个工程方法的问题
学了一年的VC老用不上,于是想在公司的设备基础上做个工控啥的。
思想是这样,利用串口通讯实现电脑与单片机相连,并且可以在电脑上实时监控和操作。
我想把这些工作分成通讯、数据处理、参数设定、实时监控等模块,然后编一个总界面来调这些模块,本人水浅!是不是用dll来实现比较好一点,还是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啊,望师傅们帮我分析下该怎么动手啊!
监控
电脑
工程

网友:
是不是嫌我的分少啊~

网友A:
是不是用dll来实现比较好一点,
一般都用DLL传说这样可以做到一定的技术保护,而且还有界面无关

网友:
我们是接一个控制卡!PCI9054!然后直接往总线里写东西!但是好象主板不太一样!

网友B:
你的这种结构,用VC做起来不是3言2语搞得定的.调试也会比较麻烦.
建议用SDI框架显示监控界面,对话框做参数设置,其他模块为无界面的类.

网友C:
同样新手,感觉不用那么复杂吧,MFC中直接将串口驱动写好,数据处理函数写好,
然后写两应用模块 监控查询和参数设定的不就好了吗,他们都调用数据处理和串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