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与PC连接问题

楼主(2007-04-22):
PDA与PC连接问题
PC系统为XP,所用工具是EVC3.0
PDA为操作系统为WINCE,PPC2002,所用连接软件是ActiveSync,编译一个没有错误的程序时,在PDA上显示
Application CEMGRC.EXE has performed an illegal operation and will be shut down .If the problem persists,contact the program vendor.
Program:CEMGRC.EXE
Exception:0xc000001d
Address:00011e60 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解决,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软件
操作系统
performed
operation
应用程序

网友A:
先检查下你的activesync是否能够正确同步上

网友B:
能同步,一般的文件都 可以传,就是在编译时会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C:
Program:CEMGRC.EXE
Exception:0xc000001d
Address:00011e60
异常!Debug一下~~~

网友D:
在simulate上运行正常吗?好像是启动阶段报错,也许与你的代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