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想问问关于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9针COM1连接线把两台连接起来,我用SuperCommTool串口调试助手,两台机器都只能发不能收是什么原因。
还有,我做实现的目的是为测试我写的串口程序能不能通信,以便能让我的程序读取地称从串口发出的数据。现在不知道,我的测试对从地称读取数据有没有意义?
谢谢。

网友:
两台机器都只能发不能收是什么原因。

你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
我在两台机器上都打开了循环发送,调试程序上都只有发送量,没有接收量。

网友:
我用的是调试程序。不是我写的程序。

网友:
这样发的,应该不算已经发出,呵呵

看看配置,嘿嘿

网友:
是程序的参数设置,还是硬件里的COM口设置。

网友:
你能不能说个设置,让我的两个电脑能通信。谢谢了

网友:
波特率一样就可以收到了. 其它的参数也一样,收到的才能正确.

网友:
我的波特波是一样的啊,两个脑中的调试程序所有参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
对了,电脑之间,用反线...

把2/3脚反一下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