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程怎样下载到目标机,可以只运行目标机就可以启动工程啊?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侠,请问:我在主机上装了tornado ,pentium处理器的,做了一个工程,然后通过对等线连接的主机和目标机,目标机是一个HMI,我每次调试的时候都要通过tornado download到目标机里面,然后在tornado里debug,再run,目标机的工程才启动。可是每次断电后都要通过主机来download,再重复一遍操作才行。请问我怎样才能让主机的工程下载到目标机里,然后每次启动不需要主机就可以自动启动工程呢?

网友:
我是刚学vxworks的菜鸟,还请各位大哥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把代码下到你的Flash中,启动地址弄队了就可以了

网友:
Create a bootable VxWorks image, 然后在usrAppInit.c的usrAppInit()函数加入你的工程入口即可!

网友:
把代码下到你的Flash中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按3楼说的做,不过要有对应的bsp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