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试验 ,片子冒烟了, 为什么 ?

楼主:
正在做一个串行通信试验,单片机与电脑之间有MAX232进行电平逻辑转换,硬件方面应该无问题 ,我按照三线连接法进行连接,也就是说和电脑的9针串口只连接其中的3根线:第5脚的GND、第2脚的RXD、第3脚的TXD,打开电源后, 片子冒烟了 ,请问 这是什么原因? 我已把GND连在了电路板上的地线上, 应该是正确的, 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我见过的冒烟的,要入过热,要么电源接反...

呵呵

其它的原来还真没发现在,感觉没错哈...

会不会是串口上有供电?啥的?

网友:
哈哈,电源接反了吧。

网友:
串口上有供电是什么意思?我是用USB转串口的线连接的,电源没有接反。

网友:
短路或者电源反了,
基本是从地线灌进去,
要不芯片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不会把CPU的引脚引到MAX232的电荷泵上去吧?

网友:
是不是电压就没对哦,接成十几V的电压就会冒烟啊

网友:
把电脑电源插头上的地线(PE)断开再试一下

网友:
你的烧得是什么片子?要max232可能是接错了。不要急。没烧过芯片的就不是好工程师。

网友:
max232可能是接错了

网友:
你加个风扇吹它!
就像我们公司开发的机器一样,要用卖我们的机器,你得在生产线上装空调!强行装!哈哈...

网友:
接线问题

网友:
是否把片子插反了??

网友:
查线哈。
板子没上过电就把片子都插上啊?
片子拔下,通电查一下关键线路是不是有短路过载的地方

网友:
仔细看看 引脚, 是不是 连焊了

网友:
max232的问题吧?

网友:
串口上有供电

网友:
也许是你的232接口的子母口弄错了,把线接反了吧.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到就把单片机烧了...

网友:
MAX232我烧了4个了,但没找到具体原因,现在板子一切都工作正常。不晓得为什么。

网友A(2007-06-01):
MAX232的电容接多大的呀!我原来用20U电解电容,通讯不行,后来换成0.1U的瓷片电容就好了,有的资料上说用1U的,但有的人说这几个电容越大越好。到底该用多大的保险哦。

网友B:
MAX232用1.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C:
反正你是短路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