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CE5.0本身支持AVI格式的电影吗?5.0具体能支持几种 ...

楼主(2007-10-23):
请教,WCE5.0本身支持AVI格式的电影吗?5.0具体能支持几种格式的视频播放?
如题,谢谢
电影
视频播放

网友A:
AVI是一种容器,它可以包含不同的音/视频格式。 WinCE5.0里面有AVI容器的支持,不过具体的音/视频格式是否支持,就不好说了。5.0带的视频解码器不多,主要是WMV,MPEG1,MS RLE,当然它提供了DirectShow接口,所以你可以使用第3方的解码器。微软之所以不带更多的视频解码,是因为专利费的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太好啦,学习一下。

网友C:
说得好,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