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ASC向Unicode转化时遇到无效字符后产生乱码

网友(2007-03-26):
ASC向Unicode转化时遇到无效字符后产生乱码
我的转化函数如下:
int iLen =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 pBuff, -1, NULL, 0);
if(iLen && iLen <= m_iReadLength){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 pBuff, -1, m_pBuff, iLen);
} else {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 pBuff, m_iReadLength, m_pBuff, m_iReadLength);
}
如果遇到无效字符时,iLen为0,我强制读取m_iReadLength长度的字符。接着读后面字符时全是乱码,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MultiByteToWideChar(...)
你的这个是不是不只读?也做了手脚了??
读错误字符,就没必要再读下去了,就报告给用户出错就完了
再强行读取,只能造成错误的累加.

网友B:
我先从文件中读取char型字符放到BUFF中,然后再将这个BUFF转化成Unicode。可能是因为我读了半个汉字,就是这个过程产生了无效字符。那这个应该如何规避?

网友C:
for(i =0;i
{
if( ( (*pGbk<0x80) &&
((*(pGbk+1)>0x80) && (*(pGbk+2)>0x80))
)
|| (*(pGbk+1)<0x80)
) //ascii
{
*pUni++ = *pGbk++;
*pUni++ = 0x00;
}
else
{
(*(_WORD*)pUni) = HL_Gbk2Unicode((*(_WORD*)pGbk));
pUni += 2;
pGbk += 2;
i++;
}
}

网友D:
非常感谢xmlv(xmlv),就是使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