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新手问题!!!

楼主(2007-11-08):
送分新手问题!!!
刚开始进入PDA程序开发,不知道如何入手,有以下问题,请大家指点:
1.PDA设备除了使用WinCE操作系统外,还使用那些操作系统?
2.如果针对WinCE开发,一般使用那些开发工具?
3.使用EVC或Visual Studio .NET 2003开发的相同功能的程序,对目标设备和对性能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4.是否可以使用C#语言进行WinCE应用程序的开发?
5.如果我使用C#开发,我的电脑上除了安装Visual Studio .NET 2003开发环境之外,还需要安装那些工具?
6.能否介绍一些使用Visual Studio .NET 2003开发WinCE程序的书籍或资料?
请大家逐一回答,谢谢!
程序开发
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
电脑
如何

网友A: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我用JAVA开发的PDA程序是否可以在WinCE下使用?

网友B:
去baidu一搜就有答案了,何必到这里来等呢

网友C:
1.PDA使用的系统很多,无法统计,目前常见的有,
Symbian,Linux,Nucleus(include MTK),QUALCOMM BREW,WINCE,PlamOS,Apple OS X.
2.Platform Builder and VS.NET 2005.
3.没有不同.
4.可以.
5.安装对应平台的SDK
6.MSDN only.

网友D:
有关QUALCOMM操作系统的问题也可能有些不准确,因为它的系统经常以数字命名,比如QUALCOMM MSM7200,自带Bluetooth Protocol Stack,GPS one ,GSM and WCDMA with HSD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