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就是连接定位器把,在51单片机开发就是BL51,在vc开 ...

楼主(2007-04-06):
连接器就是连接定位器把,在51单片机开发就是BL51,在vc开发中就是linker?这东西怎么做的?
连接器就是连接定位器把,在51单片机开发就是BL51,在vc开发中就是linker?这东西怎么做的?
定位器
连接器
开发

网友A:
编译原理有相关的介绍
其实就是根据具体芯片的要求和用户的设定,把函数定位到特定的区域,如果没有,具体则编译器按自己默认的方式存放

网友B:
有没有哪里有例子源代码?

网友C:
还可以具体说说吗?
我已经生成了.obj文件(浮动地址文件了).
怎么再生成绝对地址文件?
也就是程序连接定位器原理是啥?

网友D:
我也答不上来了,偶没有弄过编译器,编译原理只扫过了它的框架,所以,方向上的问题能答上,细节的问题,还是等别的有过相关经历的高手来吧
可以到书店看看相应的外国人写的编译原理...

网友E:
不过谢谢你。热心人。。。。以后揭帖,在等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