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图像问题

楼主:
//文件信息头如下:
LPBITMAPINFO        pbmi = NULL;
memset(&pbmi->bmiHeader, 0, sizeof(BITMAPINFOHEADER));
        pbmi->bmiHeader.biSize = sizeof (BITMAPINFOHEADER) ;
        pbmi->bmiHeader.biWidth = g_x;
        pbmi->bmiHeader.biHeight = abs(g_y);
        pbmi->bmiHeader.biPlanes = 1;
        pbmi->bmiHeader.biBitCount =16;
        pbmi->bmiHeader.biCompression = BI_BITFIELDS;
        pbmi->bmiHeader.biSizeImage=2*(g_x+(g_x % 2))*pbmi->bmiHeader.biHeight;
        pbmi->bmiHeader.biXPelsPerMeter=0;
        pbmi->bmiHeader.biYPelsPerMeter=0;
        pbmi->bmiHeader.biClrUsed=0;
        pbmi->bmiHeader.biClrImportant=0;
        *(DWORD*)(pbmi->bmiColors+0)=0xf800;
    *(DWORD*)(pbmi->bmiColors+1)=0x07e0;
        *(DWORD*)(pbmi->bmiColors+2)=0x001f;

将32位,24位,16(555)和8位分别转换成16位(565)后,在PC与PPC上显示都没有问题。分别保存后也都能显示,但在PC上看转换后的文件的属性,发现biBitCount都变成了32。
把转换后的文件再装入程序中调试,发现biBitCount还是16。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在PC上,楼主是如何看的?

最好用UE等十六进制工具查看文件,而不要用看图工具去看。

网友:
但在PC上看转换后的文件的属性----就是点右键看它的属性啊。
转换后明明是16位的,属性却显示是32位。

16位(565)不能在PC上看么?

网友:
没有人再说了么?
我认为可能是PC上只认为16(555)的为16位BMP,16(565)BMP在PC上不认识为16位的BMP.系统自动给属性标记为32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