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UART口模拟SPI通信?

楼主:
我所使用的Fujitsu 8bit单片机没有硬件SPI口,而有两个UART口,因此希望能用其中一个模拟SPI通信,请教可行性如何?如何做,有无这样的例子?

网友:
UART的工作方式0

就是SPI呵呵

LZ就没注意一下吗?

网友:
使用io口模拟比较好。很简单。

网友:
1楼说得很对只要把串口设置为按二进制发送接收这种模式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使用另外的IO作选择,(选择从机,或者直接把从机的选择线接到地上也可以)

网友:
直接用I/O就行!很方便!我用的MS5534的SPI就是直接用I/O搞定的!

网友:
to lbing7:UART0就是spi?不对吧

网友:
在下也是使用IO口来直接模拟。。。

网友:
IO模拟最省事啦

网友:
不能用UART因为它一个输出一个输入。
SPI要有一个 CLK 和 输入、输出
只能用IO口!

网友:
SPI需要提供时钟信号,uart没有时钟信号,确实是不能用Uart来模拟的,用I/O口做可以,也很简单

网友:
是的,直接用IO来模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