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如何驱动鼠标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跟鼠标驱动有关的项目,找了好多鼠标驱动的资料,没发现自己想要的,哪位有鼠标驱动的源代码,请给我发一份:cier18@126.com.

网友:
只要运行mouse命令后就可以用了吧
不过现在网上基本上找不到了..我以前的硬盘给格了..

网友:
3种情况:
1、串口Mouse,这个需要直接对串口编程,网上有这方面的规范。
2、PS/2,这种鼠标,有2种方法:
   A、可以直接使用BIOS INT 15h的某个中断功能,注册一个call back后,所有的Mouse硬件事件,能会通知你。你就可以完成驱动程序。
   B、你直接向 60/61 这些port 做I/O,Windows DDK中有一个Sample,大概在:src\input\pnpi8042,你看懂了就行了。
3、USB鼠标,也有2种方法:
   A、大部份BIOS中,都有一个选项,叫Support USB Mouse,如果打开了,BIOS会把USB Mouse模拟成 ps/2,也就是跟 PS/2一样的用INT 15h的某个功能。
   B、写自已的USB Bus、USB Device Driver。写好后,你顺便可以买给我。

网友:
他说的是在dos下面,我记得应该是是33h中断

网友:
我讲的就是如何写 INT 33h service

网友:
http://hi.baidu.com/%D7%D3%B7%E1/blog/item/0ae71aafb50169f8fbed5092.html

鼠标INT 33H系统中断(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