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如何编写PocketPC 上的四个方向键?

楼主:
  平台:VS2005 + ComponentOne for Mobile +MSDN2005+Mobile 5.0 SDK

  我在PocketPC项目中新建了一个form,在里面放了9个button按钮(自己写了一个带有图片的BUTTON)是个三行三列的。
   我想让pocketPC上的方向键起作用,比如按left的时候,button上的选择框能移动到左边另一个button上,按up的时候button上的选择框能移动到上边另一个button上。

    可否给帮助讲解一下,如何能办到?

网友:
没有用过C#,但思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记得当前选中的BUTTON,用改变焦点的方式就可以的。

网友:
pocketPC键是有自己的触发事件的,你把相关代码加到事件处理函数即可。

网友:
谢谢,我已经搞定。
用了一个数学公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