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 for

楼主:
always @ (posedge clock)
   if(reset == 1) begin
      for(k=1; k<=order; k=k+1)
         Samples[k] <= 0;
   end
   else begin
      Samples[1] <= Data_in;
      for(k=2; k<=order; k=k+1)
         Samples[k] <= Samples[k-1];
   end

请问 这个k的值,是上升沿每来一次 K的值加1,还是来一次后,直到k运行完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FOR 语句如果用于综合,综合器是不识别的。

如果for 语句用于TESTBENCH,是 可以的 。

对于你的问题K,应该时钟沿来一次后,直到K运行完。

网友:
这个是做FIR OR iir滤波器用的

如果不用FOR  怎么做呢

网友:
技术博客 http://www.cnblogs.com/i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