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恒流源带负载问题

楼主:
这是我做的一个可控恒流源的电流输出部分,如果不接负载R13,可以得到很大的电流(直接用电流表短接在负载位置),不过场管非常烫,接上负载后电流就大不上去了,也就100MA不到。负载时一个80欧左右的电感。场管用的是IRF630,最大能输出9A的电流,我想要的电流也就1A左右。哪个大虾知道为什么这样带不起负载啊。要是想得到1A左右的电流该怎么改进啊。

网友:
V=I×R

要想在80Ω电阻上流1A电流,得加载80V电压!

网友:
把负载放在源极不行,现在改到把负载放到漏极,可还是只能得到150MA左右的电流,楼上说的不会吧。要1A的电流要80V的电压。各位大侠多多给点建议啊。

网友:
仙猫说的不错!用欧姆定律即可计算!要达到有效控制,这个电压还要比80V更高才可以!?高出的部分包括电源的变化,mos管的工作电压(压降),取样电阻的消耗及导线的消耗!!?

网友:
二楼已经正解 楼主想招吧

网友:
保证电压100伏以上,PWM方式控制mosfet,串上电感,可以减小发热。

网友:
要1A电流还不简单啊。。。。把场效应管换成达林顿管就可以了,。。。。。只有三极管怎么选择,测一下运放输出端电流。。。比如运放输出端为10mA,那么要得到1A电流   就必须把10MA放大100倍。。这样去选择三极管的放大倍数。。:P

网友:
要把2R电阻改小点  0.1欧 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