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EEPROM都可以做51外扩程序存储器吗?

楼主:
51的外部程序存储器地址在P0口和P2口上,所以必须有地址线与这些口相连啊,但是没有地址线的EEPRIOM呢>?还能做外扩程序存储器么?  只能做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EEPROM一般都是IIC总线,不需要什么地址线,数据线的,直接模拟IIC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对外扩程序存储器不懂   这样IIC的EEPROM怎样把程序放到EEPROM里面?

网友:
51的没法这样扩展程序存储器。只能用并行EPROM。
因为程序是通过程序指针的地址来读取指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谢谢
那程序又是怎么进入外扩的ROM的,通过编程的方式写进去不大可能把?  是烧进去的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
那程序又是怎么进入外扩的ROM的,通过编程的方式写进去不大可能把?  是烧进去的把

一般是通过编程器烧进去的,不过你也可以使用5V的EPROM,然后在单片内部程序里做一个ISP程序,用这个来更新外部扩展EPROM部分的程序。
还有一个方法是在外部扩展部分使用RAM来做,然后用IIC芯片做程序存储,上电后从IIC里把代码移到RAM里。
等初始化完成后就可以从外部扩展的RAM里来运行程序了。
用以上两种方法时要注意51读写数据的方法和口线的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第2种方法感觉有点向FPGA,  看来扩展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以后再研究把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第2种方法感觉有点向FPGA,  看来扩展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以后再研究把 谢了

呵呵,因为51本身是不支持外部程序存储器的重写操作。所以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网友:
外接EEPROM只要将EA接地,单片机就能只读外部程序存储器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