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61LPS51236A SSRAM fpga控制 分析

楼主:
IS61LPS51236A  DATASHEET 如下:

上图为SSRAM 模块图,清晰表示了SSRAM各个管脚的关系,一目了然,下面这张图说明管脚功能:

看看SSRAM 读写时序图:

从上面分析,FPGA 怎样读SSRAM,

1。 首先保证时钟系统输入方波时钟;

2。 ADSP#,ADSC# 等相关输入管脚初始化无效;

3。 关键一步,保证ADSLP#, 读地址,偏选(CE#,CE2,CE2#) ,在同一系统时钟,上升沿有效(正确值);

4。 下一个时钟,上面的相关信号无效,OE#有效,

5。 下一个时钟就收到读数据了。

同理:可以从SSRAM写时序图,分析FPGA 控制方法,SSRAM写时序图如下:

网友:
这片子贵吧?

除了BGA还有其他封装?

网友:
应该有 100 qfp 的封装的ssram

网友:
想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