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8962怎么驱动16位接口的TFT屏?怎样编写一个不同尺寸和不同型号的TFT屏的驱动?

楼主:
我现在刚接触LM8962和TFT屏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怎么写TFT屏的驱动!请前辈指教

听说可以编写出不同型号和不同尺寸的TFT屏的驱动不知道是否可行?怎么编写啊?

有驱动芯片的:ILI9325C,我不知道怎么用LM8962两个8位口去接TFT的16位的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刚接触LM8962和TFT屏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怎么写TFT屏的驱动!请前辈指教听说可以编写出不同型号和不同尺寸的TFT屏的驱动不知道是否可行?怎么编写啊?

带驱动的TFT屏的话,用SSI接,不带驱动的……没法直接接,要加驱动芯片

网友:
TFT 屏正如楼上所说,需要带驱动芯片的TFT屏,根据你确定TFT屏的接口,可以GPIO模拟也可以用标准的接口去

驱动。

你一句怎么编写?太笼统了!

确定TFT屏的具体型号,根据驱动芯片的接口,确定编程实施方案。 一句话,写好TFT屏的驱动也是一个可以写一本

书的课题的,不是一句能说明的!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不好意思头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在后面跟帖同时上传资料,就用了编辑这个功能

网友:
驱动芯片的:ILI9325C, 直接用TFT的8位总线模式.

不要接TFT的16位的接口.

在你的文档里有说明:  ILI9325C_DS_V0.01_0206_09[1].pdf    的 第29页

                                   0320800021-T024HN091B-SPEC-A2[1].pdf     的  第9页

网友:
回复 网友A:

zhdphao你好 我也在做液晶的驱动工作 我的2.8寸液晶额也是实用这个驱动芯片。 数据手册上说8位模式下 液晶的DB9-DB17 应该接到GPIO的8位端口上。 但是我的液晶的引脚引出外面的只有DB0-DB15 没有 DB16 DB17两个引脚 怎么回事?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驱动芯片有很多工作模式。采用这个驱动芯片只是给厂家给多选择,具体支持哪些模式还要看TFT屏厂家的设计。你要象把楼主一样把TFT屏的说明书列出来再好说。

网友:
作为尝试:你可以把液晶的DB8-DB15接到GPIO的8位端口上。
    有可能只是厂家这样标记而已,其实DB8-DB15里面接的就是驱动芯片DB10-DB17

网友:
用16位数据接口不行吗?

16位数据接口速度快,我想用LM8962,显示内容更新也比较快。用16位数据接口应该可以吧?

不同尺寸的屏驱动程序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