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的误码问题

楼主:
最近新设计了一块板子 板子上设计了一片MAX3232用于单片机和上位机的串口通讯,板子焊接完毕后 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了一下,功能是单片机把从PC端接收的数据原样返回,可是发现会有很高的误码率 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从单片机发送至PC的数据经MAX3232转换后出现错误,如下图所示:

其中,下面是单片机TX端的信号,上面是经MAX3232转换后的信号,发现转换后少了一个脉冲,请高手指点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原理图如下:

3.3V是AMS1117-3.3的输出来提供的

网友:
V+通过电容后接3.3V

网友:
max232上电时间

试验一下  开始传送数据和max232上电时刻 尽量拉长一点

网友:
 RS232输出的左边的波形不稳定,如不是硬件冲突就是电荷泵尚未正常工作。建议按楼上虎飞说的试试,上电后先等待一会儿再发数据。

网友:
其一 有可能电容不匹配,其二,看看沙发的说法

网友:
会不会是晶振频率的问题?之前看的说12M的误码率会很高,菜鸟瞎猜的,不要笑话啊

网友:
经过两天的折腾,终于找到问题了,手头上的MAX3232也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手头又没有别的MAX3232,只好拿了一片MAX232换上去问题竟然解决,国产芯片害死人啊,所以大家买芯片一定要看好质量!

网友:
补充:后来我又买了几片MAX原装的3232换上去之后 也没有什么问题 建议以后买SP3232 因为假货比较少

网友:
不错,MAX的假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