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控制器的位式控制和PID控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楼主:
温度控制器的位式控制和PID控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网友:
前者属于非线性控制系统,控制的物理量只有:开关、通断、有无之差别;
后者属于线性控制系统,控制的物理量是:大小、多少、高低、快慢。PID系统还可以做到无静差。
补充:
变量y的变化范围从y<r 到y≥r连续变化,
输出量P的变化只有1、0两种状态(二位式控制)。
举例说明:
假设y表示水箱动态水位、r表示设定的水位控制高度,那么,控制系统的输出:
1、当水位低于设定的r时,P=1,【开启】给水泵进行供水;
2、当水位达到或超出了r时,P=0,【关闭】给水泵停止上水。

百度知道上说的,我对PID算法还算清楚,但是对位式算法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