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SHT21应该怎么焊接?

楼主:
最近做数字湿度计时,发现大家对焊接SHT21感到困惑,数据手册上说用回流焊焊接。但是我们是DIY,不可能有回流焊,而且也不方便啊。那么应该怎么焊接呢?大家谈谈。。。

统计下SHT21焊接情况?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603-1-1.html

网友:
我想如果是周围的管脚,大家还是有办法啊吧,下图红圈处,而中间的那个焊盘可能就有难度了?我现在也没收到PCB,所以只能平经验说说我的焊接方式:

看了一下PCB图纸发现,中间焊盘根本没有画出,所以焊接就非常好焊了,先在焊盘上上少量的焊锡,要平整。然后把IC放到上面对齐,先用烙铁固定一支脚,后面的管脚就好办了,直接用焊锡和烙铁在器件的管脚处点一下即可。

记得曾经也是怕焊这种器件,居然花了10块钱请人焊,现在想起了还真是可笑。

网友:
我原来焊接过TI一个低压启动的升压芯片,不敢保证能焊好啊,太麻烦了!

网友:
这种旁边看得到焊脚,固定好了还能焊,用放大镜检查是否焊牢。
    不像BGA,焊好了都不知道怎么检查。

网友:
全凭感觉了。

网友:
用热风枪,上边上点松香

网友:
多谢zhaojun_xf了,早晨5点起来给大家分享焊接方法

网友:
对于这种贴片的IC,我一般是把对角线选定位焊上,然后多上松香,再用铜网带拖锡焊。

网友A:
我已经跟小志S0S0建议过了,让她们把芯片焊在板子上

网友:
应该不难,呵呵。试试就行啊

网友:
呵呵,焊这种没经验

还是使出做硬件的三大招来试试看,胆大,心细,手皮厚(不怕烫,手感好)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跟小志S0S0建议过了,让她们把芯片焊在板子上

小志那天询价了一下 焊接一个就要300元。

网友:
因为这是湿度传感器,所以对温度的要求还挺高。

这是从它技术手册弄出来的。

网友:
大家看看 有没有更多的经验推介  呵呵

我们这边也在找方法

网友:
用恒温烙铁,温度不超过350。每个焊点焊接时间小于5秒(其实焊接顺利的话1-2秒就好了)。焊完一个焊点歇十多秒让传感器元件冷却。
   再就是传感器元件焊接完了不要清洗。所以最好不要用焊膏或者用免洗的焊膏。
    这个湿度传感器要好一点。气体传感器更加娇:焊膏不能乱用,如果焊接时焊膏的挥发物吹到传感器的罐体里面能让传感器中毒失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焊一个300。。。。抢钱啊我靠。。。。那厂子也太不厚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把传感器发下来让大家自己焊。。。我敢保证多数人都倒在它的脚下了。。。

网友:
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

网友:
QFN手工焊接方法

一份资料,参考一下

300元,估计人家要走回流焊的。呵呵。不可能是手工焊。还有测试。

网友:
如果这个都不会焊,最好不要弄电子了。

网友:
我可以帮忙焊的,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没看到实物,

应该不太难焊接。

网友:
QFN封装焊接比较麻烦的 。

我看过高手焊接这样的片子:芯片摆正位置,烙铁上锡膏,焊锡丝放引脚处,烙铁直接拖,两秒左右,OK。

不过俺自己也这么,尝试过两次,焊坏两个片子。

网友:
这个片子 焊接一个 应该不要300 支持的话10元应该搞定 。

网友:
我这里有工具,谁要用可以联系我;

网友:
jiereliyi  是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