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问题啦......大侠们帮帮忙啊............关于Proteus仿真的.................

楼主:
这两天想练练AD的用法,有个学习板用的TLC549,程序编出来了,仿真的时候死活不行,一加电压就显示满量程

还以为是程序的问题调了半天,浪费了不少时间,最后受不了了直接烧,运行却没问题

这是怎么搞的啊,仿真的电路都是最简单的,而且和实际的电路是一样的,应该没问题啊

会不会是Proteus里的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仿真的毕竟还是模拟运行而已~~~~
上回我弄了个4X4键盘扫描程序,在电脑上仿真就是不行,可实际中应用得好好的。

网友:
    我一直看待计算机仿真象看待小朋友的玩具一样,只是尽量贴近实际而已。用过mutisim tina等。

    如果你哪天明白了什么原因造成Proteus仿真的失败,应该写出来,让大家以后避免进入类似的陷阱,也让软件厂家及时修改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没接错,查下程序

网友:
感觉可能是有关时序的仿真模拟的不好,但是之后做的一个DS18B20的仿真也没问题啊,,,,,,估计可能是549的模型有问题吧.......

总之感谢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