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7V的锂电池供电,要得到2.5V,2.8V,3.3V的输出需要用电源芯片吗?

楼主:
在做个mp3,想用3.7V的锂电池供电,要得到2.5V,2.8V,3.3V的输出需要用电源芯片吗?串联电阻或是二极管降压可以吗?

网友:
锂电池供电,最好用专用芯片

可去找找LTC的电源管理芯片,通常能输出一路3.3V和一路2.5V,2.8的可用二极管降压,不推荐用电阻降压。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