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路,post_sta和post_sim不同结果,谁碰到过?

楼主:
post_sta全通过,analysis_coverage分析基本都覆盖了,post_sim报setup违反,谁碰到过类似问题?
用的是smic sc-m库

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过都是出在异步信号之间,比如说rst_n

现在是数据和时钟是同步的啊,sta过了,

我现在的设计主要是低功耗,主要用到了ripple counter和门控时钟

post_sim.v文件只有ripple counter,不插入icg cell的时候,后仿没问题;既没有ripple counter,也没有icg cell的时候,后仿还是没问题,一旦插入icg cell,post_sta正常,但post_sim就总报setup违反,居然还有几百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