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reset在同步化之前的约束?

楼主(2010-08-02):
异步reset在同步化之前的约束?
一个
异步
reset
信号
从resetn_pad输入到一个rstgen
模块
进行同步化,输出为rstout,
rstout为sys_clk的同步信号.
但是同步之前的异步reset信号fanout到rstgen模块里面6个DFF的异步RN端,
resetn_pad fanout_marker---------:
rst0/r_reg[4]/RN sys_clk
rst0/r_reg[2]/RN sys_clk
rst0/r_reg[0]/RN sys_clk
rst0/rstoutl_reg/RN sys_clk
rst0/r_reg[3]/RN sys_clk
rst0/r_reg[1]/RN sys_clk
请问这个异步的reset信号怎么约束啊?
其实如果reset信号如果是完全异步的话,这6个DFF/RN上的removal/recovery肯定是不能满足的?
Warning: There are 2 ports with no clock-relative input delay specified.
Since the variable 'timing_input_port_default_clock' is 'true',
a default input port clock will be assumed for these ports.
Ports
------------------------------------------------------------
pci_rst
resetn_pad
name
信号

网友A:
对,这种情况下,
1)要么,输入的clock和reset信号之间不重叠,就是说reset时,没有clock
2)要么,有重叠,但是你不在乎,在后面的reset同步逻辑里你已经处理好了
满足以上条件之一,你可以set_false_path -from reset -to (那6个DFF/RN)
不然,就要重新设计这部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