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键控制电机,1键开关电机,2键加速,3键减速

楼主:
#include <pic.h>
__CONFIG(0X1832);// 877A,硬件已经调试通过
#define keyO3  RB5    //接上拉做键盘输入
#define keyO4  RB4    //
#define keyI2  RB2    //做输出与RB4\RB5\RB1组成4个按键,1键开关电机,2键加速,3键减速。CCP2输出接三极管驱动电机
#define keyI3  RB1    //
#define LED    RC4          //
#define beep  RD2    //按键的提示音

unsigned char keycon;
unsigned char pwmcon;
unsigned char pwmbuf;
unsigned int  fengcon;
bit keybit;
bit motor_onoff;
bit beepbit;
const unsigned char  pwm_table[16]={15,30,45,60,75,90,105,120,135,150,165,180,195,210,225,240};

void init(void)
{
   asm("CLRWDT");
        OPTION=0x81;

   TRISB=0B00110000;
   TRISC=0B00000100;
   TRISD=0B00000000;
      PORTB=0x00;
   PORTC=0x00;
   PORTD=0x00;
   PORTE=0x00;
   RBIE=0;
}

//名称: 按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void)
{
       keyI2=0;
       keyI3=1;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if(keyO3==0)
 {
  return 1;
 }
 else if(keyO4==0)
 {
  return 2;
 }
  keyI2=1;
       keyI3=0;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if(keyO3==0)
 {
  return 3;
 }
 else if(keyO4==0)
 {
  return 4;
 }

 return 5;
}

//名称: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pro(void)
{
 unsigned char keybuf;
 keybuf=key();
 if(keybuf==5)
 {
  if(keybit==0)
  {
   if(++keycon>5)
   {
    keycon=0;
    keybit=1;
   }
  }
 }
 else
 {
  if(keybit==1)
  {
   keybit=0;
   beepbit=1;
   if(keybuf==1)           //【1】键作为开关电机用
   {
    if(motor_onoff==0)
    {
     motor_onoff=1;
     pwmcon=1;
    }
    else
    {
     motor_onoff=0;
    }
   }
   else if(keybuf==2)      //【2】键作为电机速度加用
   {
    if(motor_onoff==1)
    {
     if(pwmcon<15)
     {
      pwmcon++;   //加速操作
      beepbit=1;
     }
    }
   }
   else if(keybuf==3)      //【3】键作为电机速度减用
   {
    if(motor_onoff==1)
    {
     if(pwmcon>0)
     {
      pwmcon--;   //减速操作
      beepbit=1;
     }
    }
   }
  }
 }
}

//名称: PWM初始化函数
void CCP_INIT(void)

 CCPR2L=0x7f;
 CCP2CON=0x3c;
 PR2=63;              //频率15.625KHZ
 T2CKPS1=0;
 T2CKPS0=0;           //前分频为1:1
 TRISC1=0;          //将RC1设置为输入,暂时关闭PWM
 TMR2ON=1;          //启动TIMER2
}

//名称: 蜂鸣器函数
void fengpro(void)
{
 if(beepbit==1)
 {
  beep=1;
  if(++fengcon>10)
  {
   fengcon=0;
   beepbit=0;
  }
 }
 else
 {
   fengcon=0;
   beep=0;
 }
}

//名称: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CCP_INIT();
   while(1)
   {
     asm("CLRWDT");
      keypro();
      fengpro();
      if(motor_onoff==1)
         {
      pwmbuf=pwm_table[pwmcon];   //查表得到不同速度档的实际PWM预置参数
    }
       else
           {
  pwmbuf=0;
     }
      CCPR2L=pwmbu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