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下SHT21焊接情况?

楼主:
大家谈谈SHT21应该怎么焊接?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506-1-1.html
看来这个芯片焊接很需要功夫哦!
单选投票 , 共有 13 人参与投票
0.00% (0)
15.38% (2)
84.62% (11)

网友:
还没有动手焊过那种封装呢,岂能错过。

网友:
这个引脚算少的了。呵呵

网友:
没有焊过,需要尝试尝试~~~~

网友:
我选了3、不需要焊接的。焊接之前多向大家学习一下,然后再共享心得。

网友:
哈哈 有经验的朋友先记录下焊接过程吧

网友:
什么时候发货啊

:$ :$ :$ 咱都等不及了

网友:
我焊过类似封装的,总体说不难,需要一把好的恒温烙铁和好点的助焊剂,有贴片焊接经验基本上能成功。

网友:
有过经验,焊接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实践证明,DFN封转焊接比LQFP方便,就是虚焊比较难检查出来。

网友:
有源晶振不也挺像这个封装的么?在焊盘上镀上一层锡,然后放上去,拿风枪吹下,上去了,然后可以在周围加点锡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