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2F675的初始化

楼主:
想让GP4做PWM输出 但是后来发觉没有反应就尝试在GP5做点亮LED的尝试看看,结果发觉全部不行,之前是可以的现在又不对了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include<htc.h>
/////////////////////////////////
//
//pwm program
//
//PIC12F675
//
//4MHZ
//
//////////////////////////////////
//熔丝位
__CONFIG(INTIO & WDTDIS & PWRTEN & BOREN & UNPROTECT & MCLREN);
//
#define pwm GPIO4//GPIO4定义为pwm口
#define dir GPIO5//GPIO5定义为方向控制;
//全局变量
char PWMO=128;
//函数申明
//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tmr0_int (void)
{
 if(T0IF)
  {
   T0IF=0;
   if(pwm==1)
    {
     pwm=0;
     TMR0=256-128;
    }
    else
    {
     pwm=1;
     TMR0=128;
    }
  }
}

void init(void)
{
 PS0=0;
 PS1=1;
 PS2=0;//1:8
 PSA=0;
 T0IE=1;
 GPPU=0;
 T0CS=0;
 TRISIO=0x00;//GPIO5为输出
 //ADCON0=0x08;//左对齐,VDD,AN2
 ANSEL=0x00;//0x54;//1:16,GPIO2模拟输入
 //TRIS2=1;//GPIO2为输入
 GPIO5=1;
 CMCON=0x0f;
 GIE=1;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
}

////////////////////////

之前放的那个是错的 这个是我最后写的 我用MPLAB SIM调试结果TRISIO每次开始运行之后都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