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位KPM感应程控之图文步骤

楼主:
晒心得:数位KPM感应程控之图文步骤

  串联谐振半桥带IGBT C工作原理

Q1 Q2 IGBT在这扮演是功率输出部分,利用相互切换对 LC谐振网充能,并利用C1 C2取得1/2VCC参考点来执行运作网络.C1/C2在这还充当电源滤波功能,一般直可以取 3uF – 10uF既可,耐压则看电路工作B+来决定.耐压则必须考虑冲击压,一般可以取2倍B+电压.C3/C4在这则为电路不工作在ZCS下(电路输入频率不等于谐振频率时)突波减弱使用,LC槽谐振其电容电压或电感电压均会大于B+ N倍,其必须看负载对LC槽谐振Q关析来看.当不对LC槽谐振网充能时,L将会产生反电动势反过来对电路放能.这能量在 电路上可以测得;那就是突波.依据下面分析,我们可以到串连半桥网络可以安全工作在感性区;也就是输入频率要大于谐振频率,也因此利用这特性我们可以安全的使用调频调功.KPM也依据此理论进行调功程控。

有关整体运作将会有下列四各连续动作说明

1、Q1ON -- Q2OFF动作

2、Q1OFF – Q2OFF动作

3、Q2ON – Q2OFF动作

4、Q2OFF – Q1OFF动作

一、Q1ON – Q2OFF电流由 C1对谐侲网 CL充电,这回路有下列元件一起运作

a、C3预充1/2VC会经由Q1直接放电,因此C3将会对IGBT有一定负担.(这是第一次启动,第二次后看运作情况C3电压将被充至B+.

b、 C4会经由Q1导通被充电至B+。

二、Q1OFF -- Q2OFF电流由L产生反压,电流减去Cv,但由于Q1动作频率与谐振网有三状况

a、动作频率与谐振频率相同时Lv – Cv =0此时没有电流.由于C4电压在Q1ON被充至B+,因此将经过Q1-D对C1 C2放电;同时也会再次对LC谐振网供能,但由于C4能量相对太小将迅速被B+上元件吸收掉.

b、动作频率大于谐振频率相,谐振网呈现感性工作Lv大于Cv此时将有有电流流向Q2-D.又因为C4电能已充满B+,LV能量网变成Lv-Cv透过C4v电压C2充能,因为C4v能量小仅在Lv瞬间高锋中阻档一下,在这时间Lv也会自我问题消耗大半,当 此时C2将扮演拑位角色吸收LV.当C4v变小时Q2D开始动作,向C充电,在Q2 IGBT E脚上突波也变得很小.因此可以保护Q2 G避免负压过深.

c、动作频率小于谐振频率相,谐振网呈现容性工作Cv大于Lv此时将有有电流流向Q1-D.又因为C3电能已被Q1放掉,因此C3在此时发挥不了作用, C4由于Q1 ON已被充至B+,但能量过小压制不了太多Cv电压+,Cv大部分能量还是往C1充,此时C1将扮演拑位角色吸收CV.所以当Fq时IGBT网络将缺乏保护.

三、Q2ON – Q1OFF电流由 C2对谐侲网 CL充电,这回路有下列元件一起运作

a、C4预充1/2VC会经由Q2直接放电,因此C4将会对IGBT有一定负担.(这是第一次启动,第二次后看运作情况C4电压将被充至B+。

b、C3会经由Q2导通被充电至B+。

四、Q1OFF -- Q2OFF电流由L产生反压,电流减去Cv,但由于Q2动作频率与谐振网有三状况

a、动作频率与谐振频率相同时Lv – Cv =0此时没有电流.由于C3电压在Q2ON被充至B+,因此将经过Q2-D对C1 C2放电;同时也会再次对LC谐振网供能,但由于C3能量相对太小将迅速被B+上元件吸收掉.

b、动作频率大于谐振频率相,谐振网呈现感性工作Lv大于Cv此时将有有电流流向Q1-D.又因为C3电能已充满B+,LV能量网变成Lv-Cv透过C3v电压C1充能,因为C3v能量小仅在Lv瞬间高锋中阻档一下,在这时间Lv也会自我问题消耗大半,当 此时C2将扮演拑位角色吸收LV.当C3v变小时Q1D开始动作,向C充电,在Q1 IGBT E脚上突波也变得很小.因此可以保护Q1 G避免负压过深.

c、动作频率小于谐振频率相,谐振网呈现容性工作Cv大于Lv此时将有有电流流向Q2-D.又因为C4电能已被Q2放掉,因此C4在此时发挥不了作用, C3由于Q2 ON已被充至B+,但能量过小压制不了太多Cv电压+,Cv大部分能量还是往C2充,此时C2将扮演拑位角色吸收CV.所以当Fq时IGBT网络将缺乏保护。

网友:
动作频率大于谐振频率相,谐振网呈现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