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输出牛的测量知识

楼主:
中心议题:
  • Hi-Fi输出牛的测量要素
解决方案:
  • 电感(inductor)
  • 漏感(leakageinductance)
  • 自谐振(resonance)频率
  • 频率响应(freguencyresponse)
我们来谈谈如何在业余条件对输出牛进行测量。所用的工具有:数字电压表、电流表、普通电感表,还有0~100KHz信号发生器 (signalgenerator),为观察波形失真情况,最好还要有示波器(oscilloscope)、失真仪(distortionmeter)等 (如在测量频响宽度时,在高频段有时测得输出值也不小,但波形却已出现失真)。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测量方法来得知在重要的20Hz~20KHz范围内是 否良好。

笔者推荐的信号发生器(signalgenerator)是典型的XD-1,二手价仅人民币300元左右;示波器(oscilloscope)也是最常用 的双踪示波器SR-8,二手价仅千余元人民币。此两件必用的仪器的价位较低,业余发烧友很容易拥有,且完全可以满足测试要求,非常实用(当然阁下若拥有其 他高档的仪器则更好)。输出牛在正规厂家一般均是用专用综合测试仪来测得,有些数据对发烧友来讲,并无多大意义,用这里简单的测试方法,即可测出输出牛的 几项实用参数,且相差不多,很具使用价值。

1:电感(inductor)

单端(single-ended)输出牛由于存在严重的直流磁化,故在测量时须加入与实际工作电路相近的直流电流。如图1,其中电源变压器(宜 用大功率的)提供交、直流两种电压,在被测输出牛的初级同时通过交、直流两种成分(模拟单端牛实际的工作状态)。R系无感电阻 (noniductive),(交流电流表难找,现用电阻降压法取代交流表)用以显示回路直流电流的大小。分别测量R上的交流电压值UR、及输出牛初级交 流分量UL,然后按下式计算初级电感
L=U2•R/2πf•U1

注意,以上三表均不能用普通指针式万用表,以免交、直流分量相互干扰,使测试不准确(以下均同)。

推挽(push-pull)输出牛,由于不存在直流磁化(或仅有少许的磁化)。可用图的测试电路,给输出牛的某一臂加入0~15mA的可调直流电流(若你的电路两管电流完全相等,可不加直流)。其中:R≤0.05(2πfL),然后按下式求得:
L=R√(U/UR)-(1+r/R)/2πf,式中U为交流输入电压,UR系R上的电压,r为输出牛的初级(pri)内阻。

2、漏感(leakageinductance)

一般输出牛的漏感仅几毫亨~几十毫亨,其值可用普通电感表或万用表测得(一般测试频率为1KHz、100Hz),此不祥述。

3、自谐振(resonance)频率

无论是串联或并联谐振,最好不要落在音频范围内,以免破坏听感。一般,出现在几十KHz,有的可能在10KHz以内。业余情况下可按图3测量。其中,R系 无感电阻(noniductive),其值越小越好,但须能保证电压表有合适的电压显示。信号源输出固定的电压,然后调节信号源的输出频率,当电压表出现 最小读数时,查看信号源的频率,此频率即为并联自谐振频率;当电压表出现最大读数时的频率,即为串联自谐振频率。

4、频率响应(freguencyresponse)

推挽(push-pull)输出牛的测试电路如图,其中R值等于初级阻抗的一半,RL等于输出阻抗。先在将信号源的输出电压调至最大(最好将电压升至输出 牛工作所需电压),并记录。然后调节输出频率,分别记录下低频、中频(1KHz)及高频时RL上的电压UR低、UR中、UR高,再按下式计算:
低频响应值(dB)=20lgUR低/UR中;
高频响应值(dB)=20lgUR高/UR中。
R1匹配电阻。其阻值为变压器初级阻抗与信号源输出阻抗之差的值(用无感电阻)
RL为变压器次级被测端的阻抗值(用无感电阻)
C1为隔直流电容,用30uf以上的无极性电容
C2为变压器输出匹配电容,一般用0.5uf

测试:

测试电压,指变初级端信号电压4V(RMS)激磁电流DC,按被变压器初级最大电流值的1/10值

单端(single-ended)输出牛,由于单端牛中有直流磁化作用,故测试电路中需加入直流电流成分。不过高频段仅与漏感及分布电容有关,为方便测 试,在测高频段频响时,可不加直流成分。图5中R等于被测输出牛的输入阻抗(inputimpedance)。调节W使电流表A指示到输出牛实际工作电流 值,C1为隔直电容,其测试方法及计算公式与推挽(push-pull)牛相同。

5、输入阻抗(inputimpedance)

输入阻抗受初级电感、漏感(leakageinductance)及分布电容(distributedcapacitance)等的影响,在高及低频段呈 现出不规则的阻抗变化,有时误差达30-50%。推挽(push-pull)牛的测试如图6,在不同频率段分别测量输出牛初级的电压UL,然后按下式计 算:

输入阻抗(inputimpedance)Z=RaUL/UaUa:Ra上的电压;单端(single-ended)牛的测试同样要加入直流电流,按图7测试。调节W使A指示到正常工作电流。其余测试方法及计算与推挽(push-pull)牛相同。

6、分布电容(distributedcapacitance)的测量

分布电容是由变压器本身的结构,绕制工艺及材料等因素所形成。初级分布电容的测量电路见图8,调节信号源的输出电压至最大(最好能升至工作所需电压),然后改变输出频率。当输出电压指示最大时,表明电路产生谐振,此时的频率为f(KHz)。然后按下式计算:

初级分布电容(pridistributedcapacitance)

C(pF)=25.3×10/2πfLs式中Ls系初级漏感(mH)。
次级分布电容(secdistributedcapacitance)的测量见图9,调节信号源的频率,当电压表指示为最大时,即表明产生串联谐振,此时 的频率为f(KHz)。次级分布电容C(pF)=25.3×10/2πfLsLs为次级漏感(mH)。初、次级间分布电容(pri- secdistributedcapacitance)的测量,可按图10进行测试,将信号源的频率调为15KHz,输出电压为17.9v。然后直接读取 电压表的读数,按10mV/pF计算即可。

对于输出牛的耐压及其他参数的测量,读者可参阅其他报刊,此不复述。

以上测试仅是在输出牛不工作或模拟理想的工作状态下测得的,且是用纯电阻做负载(load)。实际电路中的扬声器是一个电抗(reactance)元件, 加之分频器的影响,往往使测试结果面目全非。但这种通用的测试方法仍具一定的说服力。以上几项测完后,可再让输出牛在机工作状态及半输出功率或满输出功率 状态下进行测试,此时主要对频响宽度及波形失真等几项参数测试即可。在小功率状态下测得的数据与前面的测试结果出入不大,而输出功率越大其结果越差,有时 相差较多,但一般厂家均不依满功率时的测试数据为依据。

通过以上对输出牛的自行测试,可让业余发烧友心中有个“底数”,对所聆听之胆机的品质有个物理上的衡量。其音质音色如何,当然还与其他因素有关,但也是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之事。有人喜欢暖色,有人偏爱清秀。但若连以上测试结果不太好的输出牛,无论电路如何复杂,肯定也不会有靓音的表现(除非阁下的耳朵有问 题)。经过以上的测试,阁下可以根据指标的不足或优点,合理的搭配周边器材(如前级、扬声器)及线材,让阁下的功放达至最好的表现,或在品评一部胆机时 “胸有成竹”。另外,还可以使一些中小型胆机厂,对自己所用的输出牛有所了解,有所改进,使胆机市场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网友:
真是太详细了啊,看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