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L的困惑??

楼主:
        最近在用mma7455L ,spi总线,驱动成功了,但出现一种情况,在完全静止不动情况下,读取x,y,z加速度值都有+-2跳到,在+-8g(8bit)情况下,至少波动+-0.1--+-0.2g,对比其它飞思卡尔加速度传感器模拟输出mma7260,而mma7260波动很小,非常困惑,有用过mma7455L高手,拜托请指点一下!!会不会是焊接不好影响?

网友:
LZ开源MMA7455吧

我也在用MMA7455还没驱动成功。

网友:
LZ上程序啊?

开源哦??????????????

网友:
      好,上传官方例程,驱动成功了看看你们的mma7455L是否有波动。

网友:
LZ,不奇怪的。100~200mg的噪声会有的。
你可以通过稳定电源,滤波电路或者软件滤波算法做一些处理。应该会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