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系统故障现场排除案例[工程商必看]

楼主:
小区楼宇对讲系统已经走进千家万户,有联网系统,可视系统,对讲系统等等,系统种类繁多,工程商在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笔者根据多年现场经验,总结出最为常见的几类问题,每一类问题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希望能对工程商有所帮助。

    一、三门峡现场

    故障现象:直按彩色可视系统,六层楼12户,六楼没有彩色。

    排除过程:先电话指导三门峡客户检查线路,对方经理也让施工工人去检查了,施工工人一直反映说没有问题。本厂工程师再次电话指导:将六层没有彩色的分机换到五楼,结果就有彩色了,说明分机主机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线路上,于是再次强调重点检查5楼线路。但是施工工人不愿意承担责任,让对方经理给我们打电话,强烈要求本厂派工程师到工地检查。工程师去后发现:在五楼接分机处,有2根18伏电源线,其中一根多芯导线被施工者剥断十几根铜丝,本来截面积0.5的导线有28根铜丝,现在就剩十几根了,导致电压严重下降,从来影响到没有彩色。

    解决方法:重新连接被剥断的部分18V电源线。

    经验教训:施工接线人员的责任心以及工作态度是否严谨,很重要。对于个别没有责任心的施工人员来说,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及其严重的后果。

    二、信阳颐和花园小区现场

    故障现象:编码彩色可视系统,分机图像扭曲且色彩还原过度。

    解决方法:在视频主线上对地加个75欧的匹配电阻。

    原理分析:楼宇系统每个分机的视频信号都在一根视频主线上并联叠加,使得视频信号更强,所以分机图像出现了图像扭曲、色彩强烈的现象。在视频主线上对地加75欧电阻,削弱部分视频信号,恢复正常图像。

    三、信阳市龙城佳苑小区现场

    故障现象:编码黑白可视系统,其中有一户分机监控门口主机图像时出现严重网纹干扰。

    解决方法:更换一条分机视频线。

    原理分析:用户自购的视频线生产工艺太差,为非标视频线,视频线铜芯没有包裹在中间位置,属于偏芯,导致分机视频出现问题。

    经验教训:用户自购导线,不能光追求价格低,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就要严格检查导线质量了,有铜包铝、铜包钢、非标、掺杂等手法。建议采用正规厂家的导线,香港冠捷在北京有一个电线电缆厂,质量比较可靠。

    四、漯河金地紫薇花园现场

    故障现象:直按可视系统,门口主机在待机时有噪音。

    解决方法:用导线将20V电源“地”与大地接通。既在主机外壳或者大门上与20伏的负极相连接。如果大门接地不好,还可以把20伏负极用导线直接拉到大地上,并用钢筋在地下钉入1米左右,周围泼洒盐水。

    原理分析:该小区电源接地情况不好,造成干扰信号不能直接导入大地,而是通过主机功放放大后形成噪音。

    五、新乡博远龙郡花园现场

    故障现象:编码可视刷卡系统,电控锁打不开

    解决方法:重新连接12V电源线

    原理分析:工人在接线时把12V电源线铜丝剥断很多造成。因为开锁电流很大,如果把12V电源线铜丝剥断就相当于12V电源线很细,电流电压不足出现不开锁。

    六、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局现场

    故障现象:编码黑白可视系统,16层一层两户,图像出现重影而且楼层越低越严重

    解决方法:(1)用大厦型隔离器。

    (2)在七层楼处把视频线断开,再从主机那拉一条视频线带八层以上的分机,主机视频输出要加个视频隔离器,这样视频信号就分了两路,一路视频线带1-7层,另一路视频线带8-16层。

    (3)或不拉视频线,那么七层以上的视频信号就要从七层的视频隔离器输出往上带。

    原理分析:因视频信号需要点对点传送,楼层越高,视频信号向下反射越严重就出现了重影现象,所以高层必须使用以上方法解决视频问题。

    七、长垣欧洲花园现场

    故障现象:直按黑白可视系统,出现整个单元没图像

    解决方法:摄像机坏,更换摄像机。

    原理分析:视频线与4号线短路把摄像机烧坏,因4号线上有12V电压,如果与视频线短路就会把摄像机视频电路烧坏。为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本厂现在的摄像机视频输出都有个隔离器,杜绝了此类事件的发生。

    八、郑州西开发区睿智花园现场

    故障现象:直按编码黑白可视系统,可视分机图像有网纹干扰。

    解决方法:在每层的视频隔离器18V的输入端加个4700uf/25V的电容滤波即可。

    原理分析:因现场供电电压有杂波,18V输出到每个楼层隔离器都需要线路滤波才能把杂波滤除。

    九、郑州圃田现场

    故障现象:编码混装系统,呼通后出现啸叫现象,有广播电台的声音

    解决方法:在“T”线最远端对地加1UF电容滤波,麦克风重新焊接,可把广播声去掉,啸叫调平衡,电位器要错过临界值,即调到不啸叫时再回一点。

    原理分析:此地区距广播电视塔太近,如果布线不合理,就会容易接收到广播声音,所以要在“T”线最远端上虑波,改变一个功放的输入阻抗。啸叫如果不错过临界值,有可能出现这只分机不啸叫了,而另外一只分机又啸叫,因线路的长短不一。

    十、郑州上都国际公寓现场

    故障现象:编码对讲联网系统30层每层28户,如果呼叫第一户房号然后立即挂机再呼叫第二户房号,而还是第一户的房号在振铃。

    解决方法:在“V”线对地接入一只1K电阻即可。加人1K电阻是为了给“V”线放电,因此系统“V”“T”“G”的线路太长,当呼叫时“V”线会有5V电压,而此时立即再呼叫第二户“V”线的电还没放完,所以还是第一户振铃。

    原理分析:因为该小区情况特殊,每个单元有16层,每层有几十户,一个单元700来户!这么多的分机线导线,导致V线电压不能马上彻底泄放,从而使主机软件产生误判。

    十一、河南省检查院家属楼小区现场

    故障现象:编码对讲系统,出现整个单元主机给分机送话声音小。

    解决方法:主机麦克风孔被小虫子堵死了,将其清除,恢复正常。

    原理分析:主机外壳上的麦克风孔直径只有1毫米,有任何异物堵住小孔,都会削弱传向麦克风的声音。

    十二、交警大队家属院

    故障现象:编码对讲系统,主机啸叫,调整音量电位器无法解决。

    解决办法:打开主机后发现电路板内,有一只死飞蛾,造成电路短路。

    原理分析:飞蛾钻入主机内,造成电路板上电子元器件的管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