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三维图像

楼主:
想请教大家一下,一个电机带动一个镜子高速旋转,有一点阵,用单片机控制每个灯的亮灭时间,使之在镜子中呈现一个三维立体图,我第一次做东西,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这样好像不能显示三维图吧,如果带动点阵转动还差不多。
因为镜子是不会带着图像一起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有道理,我弄个设计方案一步一步做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你用一个电机带动一个OLED显示屏,OLED显示屏和水平面呈45度角放置,TFT显示屏的中点过电机的旋转轴。

    国外有人做成功了,原理简单:OLED显示屏旋转到不同角度时,画面不一样,有立体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查查资料,呵呵,谢谢,那并排放小灯能应该能呈现锥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