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罩极电动机

楼主(2010-08-03):
可控硅控制罩极电动机
我做了一个可控硅控制负载的电路,负载中灯泡、普通电动机都能够正常启动,只有罩极电动机无法正常启动,哪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忙讲解下原因?
可控硅
电动机

网友A:
当启动以后在控制
你实验一下。

楼主:
还是没用的
我试过的,没什么作用,我现在考虑是不是相位的问题,价格LC补偿电路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B:
我用可控硅测试过,应该是可以驱动的,你的罩极电机是多大功率的,我的罩极电机驱动做了小批量试验没有任何问题(大概四十个),但是目前产品上市后,有三个电机烧毁了,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