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任意波形发生器,

楼主:
同时还有波形存储器的讨论,每通道一个还是公用一个存储器。

然后一起讨论。

网友:
波形数据存储器和DAC以及后端电路构成一个模拟通道,控制部分分出N个存储器,DAC如果是多通道的可以减少一倍DAC使用数量,实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