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列,下载程序问题,请多指教

楼主:
大家好,我用LM3S6432,在用JLINK下载bootloader程序的时候,提示:1.jpg,,然后点击确定,在最下行提示如图:再通过LMFLASH进行网络下载,不行,没有反应,LMFLASH显示:attemp to connect ....然后就没用反应了。提示:2.jpg,,然后点击确定,在最下行提示如图:再通过LMFLASH进行网络下载,不行,没有反应,LMFLASH显示:attemp to connect ....然后就没用反应了。

网友:
:L 这功能还没试.帮不了你.真不好意思.路过.

网友:
你查看一下你的硬件复位信号是不是长期处于复位状态!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看看JTAG接口有没有虚焊,我曾经碰见过一次,还有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