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51写的程序怎么使各个模块联合工作

楼主:
由于从来没有与人合作写一个程序,不知道怎么配合?

有几个疑问请教高手指点:

1怎么才能使各个模块联合工作。

2全局变量怎么才能共用。

3函数之间的数据如何传递。

4如果我写模块,那么我是不是一定要去,看另一个人写的主函数框架。那这样的话,还不如我自个写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联合起来,需要你们规定,包括全局变量的定义等,否则会冲突,每一个模块只提供API就行了,不需要看他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一个模块只提供API?API是什么,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每个人写的程序,都也API的形式提供,不需要去了解函数的具体实现,只要告诉函数怎样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是串联在一起使用一点都不会,,,难受的要死,,,,,怎么也搞不明白,,,,单个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