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币兑换】芯币兑换AVR学习板及编程器活动--学习板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
关于本次参与芯币兑换活动的学习板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首先要对大家表示诚挚的歉意,由于设计失误,本次学习板制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请大家多多包涵。AVR学习板有两处问题:

1、  熔丝位恢复模块:见下图,熔丝位恢复模块在电路板上的标号为U11,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U11外围有两个全封闭的方框,这样导致U11整个芯片的所有管脚都连在一起了,另外也跟覆铜层连在了一起。这样导致电源跟地之间短路。

我们需要对该部分电路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办法:参考下图中打白色“X”的位置,将这些位置处的红色连线全部划开。(在学习板的正面划开这些连线)。

为什么做板子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很迷惑。因为这个板子我之前打样做过的,没有问题。这次换了厂家做板子就出现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检查就直接用上次做板厂家回传给我的图来做了。导致这样的错误。实在对不住大家

2AD转换电路和矩阵键盘的冲突

在进行AD转换实验的时候,实验结束后一定要把AD的电压升到4.2V以上,这样才能顺利进行矩阵键盘的实验。

这是由于设计时问题考虑不全面,矩阵键盘使用的是PA8个端口,而AD转换实验用的是PA0端口,这样如果做AD实验时将PA0脚的采集电压调得过低的话,会导致PA0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这样就进行矩阵键盘实验的时候,会由于PA0一直处于低电平而导致判断按键值错误。本来是应该加个跳线将这两个电路隔离开的。由于设计失误,没有加跳线,请大家实际使用中一定注意。

网友:
好的,预先了解一下。

在等板子中~~~~

网友:
tiankai已经很辛苦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手动解决就好了。
等待板子中。。。。。。

网友:
哦厂家把机械层 看成是顶层 了

网友:
从图上看还有什么线没连上啊
13引脚的那根线是什么啊

网友:
那根白线

网友A:
黑圈里面的红圈 会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圈里面的红圈 会不会短路??

应该不会,我已经焊接好测试了。

不过安全起见,最好划断

网友B:
我的已经让版主画好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让版主画好了,感谢感谢!

还有那个红圈我忘记划断了,你自己划断吧,不好意思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 tiankai辛苦了呢

网友:
小胖孩太忙了,出错可以原谅地

太忙了,也该休休了
所有工作不能一天做完

网友:
我来论坛好久了,竟然才看到这个帖子,悲哀啊,来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呀,我也希望能参加这样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