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 和CCM还是未分清

楼主:
在开关电源设计中,电流控制模式中有的用DCM模式有的用CCM模式,想问一下,在设计一个电路前,怎么选择这两种模式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电路选择DCM,而有的电路选择CCM;

看过一些档案材料;DCM与ccm确实有一些差异,CCM能储存更多的能量;

然后一个也有答案是一般轻载用DCM重载用CCM;

我想这应该是针对同一个功率时的轻载和重载;

各位有何见解?

就像曾经做过的3W反激式电源,高压220输入和抵押110输入时候模式应该是如何判断?

网友:
用示波器看啊

网友:
原边反遗就用DCM 也只能用DCM

CCM的话就是转换效率高,一般的都用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我那款原边反馈的听说高压时候是DCM 抵押时候是cc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有道理哦,呵呵,之前公司连个像样的数字示波器都没有,以后注意下 这个波形;应该是采样那部分的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