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21的焊接过程!!!

楼主:
今天收到了51版的数字湿度计,哈哈,才发现SHT21比想象的要小,下面就谈谈自己的焊接过程,希望可以给没有焊接的网友一些借鉴。

1.先在PCB上上一点量的焊锡,要平整,否则放置SHT21时放不平。

2. 用镊子把SHT21放置在焊盘上,要对其哦:

3. 在烙铁上上一点量的焊锡,把SHT21先固定。

网友:
4. 接下来,再焊接左边部分。

5. 焊接好左边部分后,用烙铁边上焊锡,边焊接右边部分,把它拖平整。

6.自此SHT21就焊接完整,再检查一下是否有虚寒,如果有适量的补焊。

网友:
焊接注意:

1. 温度要适量,不要太高,300度就可以焊接了。

2. 焊接时间要把握,不能太长,如果没有焊接好,焊接后适当等一点时间,让其冷却后再焊。

3. 焊接时一定要先对齐后才上焊锡固定。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问做出的湿度计的精确度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写代码,这款传感器这么贵,精度应该不错。

网友B:
大家注意,上面的传感器反了,窗口应该向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注意,上面的传感器反了,窗口应该向下的。:$

哈哈,前车之鉴。谢谢。

网友:
不好焊接,可以用导线引出吗?效果一样的。

网友:
还好吧 不是太难焊的

网友C:
呵呵,不错,最近感觉自己焊接技术大涨,成功吧144脚的FPGA芯片焊下来再焊上去没有坏

网友:
还好,这个芯片引脚较少,要是多了就麻还了

网友:
前面的图片有些多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款SHT21的精度如何!

网友:
看datasheet吧,具体精度需要更精确的仪器测量啊

网友:
好像要芯片啊

网友:
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
今天焊几个DFN封装的,其实掌握点技巧就不难焊了

网友:
学习前人的经验.

网友:
这么焊如何肯定没有虚焊。

网友:
这种焊接,我感觉应该先在片子上贴上助焊剂 然后挂一点焊锡,在焊盘上点热之后加焊锡 这毕竟不是正常的这种封装的焊接方法.能焊上 就不错了  实在没法保证焊接牢靠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错,最近感觉自己焊接技术大涨,成功吧144脚的FPGA芯片焊下来再焊上去没有坏 :lovelin ...

焊接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注意:

1. 温度要适量,不要太高,300度就可以焊接了。

SHT21价格有点偏高,我司有一款无缝代替的型号,欢迎咨询:18682301058  或260828246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问做出的湿度计的精确度如何?

SHT21价格有点偏高,我司有一款无缝代替的型号HTU21D,欢迎咨询:18682301058  或2608282469@qq.com

网友:
不知道这种传感器,可否直接用风枪!

网友:
最好不要用线引出,这个器件的底部有热焊盘,引出之后无法实现器件手册上给出的热参数信息。不当之处,请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