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下面哪种继电器驱动电路好,为什么?

楼主:
如题:

1.

2.

哪种继电器驱动好呢?为什么啊,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第1个电路好。

 那是正儿八经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科班出身的数字驱动形式,驱动时管子处于饱和状态,c-e压降<0.3V,可让电源电压几乎全加载在继电器绕组上,驱动管功耗小。

 第2个图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缺点是驱动管不会饱和,驱动时c-e压降有1V左右,继电器绕组两端少掉的这部分电压变成三极管的功耗浪费掉了,管子易发热。这个电路多少有点野路子,常见于网络传抄的图纸,甚至在一些学习板里也有用。不过话说回来,它也有个好处是,只要负载(继电器绕组)不被短路,可以省掉基极限流电阻。

  BTW,既然光耦两边都用同一个VDD5电源,那还要绝缘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回答,电源部分忘了加隔离,你分析的非常透彻,再次感谢。不过确实网络上有很多用第二种方案的,我也觉得还是第一种好。

网友:
还有一种用npn管的电路

那个就要用2的接法了,射级接地。

网友:
继电器的驱动电路——两种电路引发的争论及思考

网友:
有人从功耗上说第一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