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抗干扰的问题。

楼主:
设备名称:离心机
使用单片机控制板通过485控制变频器(RTU 9600)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马达的外壳与地线连接时通信容易中断,而且温控传感器信号受干扰。(变频器与离心机分别用过两个插头供电)
现在特郁闷,这东东有时正常工作,有时不行,有时半天不跳故障,有时几分钟跳故障。测试起来相当麻烦,之前一直以为是软件问题。

通过以下方法后效果有改善
1、变频器的电源连线与离心机供电的线路尽量短
2、单点接地。

有以下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1、通过变频器驱动的马达,马达外壳对地有110V左右,正常吗?(6KHZ载波)
2、485通信一般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好?是否需要120欧的终端电阻。
3、一般有怎样的布线可以提高抗干扰。

网友:
2、485通信一般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好?是否需要120欧的终端电阻。

需要接的,不管多少个485一共要2个120的电阻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个话题有些大

 1、马达外壳带电是否正常,要查具体型号马达的资料方知。
 2、485通信信号用的是差动方式,两个端都不该接地的,不知何来单端/双端接地的说法?有终端电阻比没有强。
 3、按485规格,通信速率不高,通常布线对整体抗干扰特性影响不大。

 抗干扰无非从两方面着手:防止/减轻干扰和识别/剔除干扰。前者以改良硬件为主,比如避免不定状态(485的线间压差不应低于200mV)、提高噪声阈值等,后者则需在硬、软件上下工夫,如增强校验、通信握手、电气绝缘、出错处理、重传修复等。

网友:
485通讯在距离较短的情况下可不加终端电阻。多台设备需要电源接地。正常情况是设备地互联后单点接地。

要做有屏蔽的通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