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下面程序有什么不妥当地方不???

楼主: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TIME0
ORG   30H
START:
   MOV A,#00000000B
   MOV TMOD,#00000001B
   MOV TH0 ,#0FFH
   MOV TL0 ,#0FE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LOOP:  LJMP  LOOP

TIME0: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 ,#0FFH
        MOV TL0 ,#0FEH
 MOV DPTR,#TABLE
        INC  R1
 CJNE  R1, #8,DD
        MOV R1,#0

DD: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1,A
 ; INC  A

         POP   PSW
        ; POP   ACC
  RETI
TABLE:  DB 00000001B,00000010B,00000100B,00001000B
        DB 00010000B,00100000B,01000000B,10000000B
END

我自己写的已经编译通过了,,,现在想和大家讨论下程序有什么地方值得修改不???????就是跑马灯的用了中断和查表

网友A:
dddddddddddddd程序99%以上正确,,请哪个朋友看下有没有小毛病,,还可以如何优化

网友:
LZ好厉害哦,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dddddddddddd程序99%以上正确,,请哪个朋友看下有没有小毛病,,还可以如何优化

MOV TH0 ,#0FFH
MOV TL0 ,#0FEH

初值太大,人眼感觉不到流水灯的变化,51是加计数的。

进入中断后,没必要push那两个寄存器,主循环里是空跑,对中断函数不影响。

习惯程序开始初始化用到的寄存器,可以对R1初始化一下。

网友:
David_Lee  可以把你的经验和程序的修改全盘脱出不??我晚上回家仔细回味下   优化的地方,,如果你来写

网友:
程序其实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