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控制电压的大小

楼主:
请问下如何通过CPU,来控制电压的大小?
意思就是说CPU给出如0101...的命令,应该怎么设计电路,或是有什么器件,可以使到这些命令可以控制电路中某个点电压的大小。

网友:
数字转模拟量DA

网友:
用DA芯片,市面有好多这样的芯片!你百度一下,DA芯片,会出来一大摞的!

网友:
嗯嗯,好的。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
唉,BOSS说D/A转换的话需要的连线太多,最好可以有二根线就可以控制的。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现在很多DA发送的数据都是串行格式的 楼主要求使用两个线进行控制 完全没有问题 。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 。
楼主可以采用 数字电位器 也能够调电压 。

网友:
需要CPU的输出接口太多了。
BOSS说了最好是CPU输出二个或是三个接口。HC259可以实现得了吗?

网友:
现在的DA 使用串行数据输入的 品种很多 两根线控制DA  太正常不过

明显你们 boss 还是老观念 。。。

去ADI或者TI找找吧 。。。

网友:
如果想省点钱,要求不高,可以使用PWM输出,再用RC滤波处理

网友:
回复楼主

用串行的DA芯片,接线少,或者用MCU内部带DA的,基本不用连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 。楼主可以采用 数字电位器 也能够调电压 。

数字电位器,好像挺有趣的,不过没有用过。

网友:
如果用串行D/A的话,有什么好介绍的?最好是物优价廉的。

MAX539的话可以用么?好像网上的价格是5块/个,不知是否正确?

还有就是刚才在网上找到了这个PWM—DAC的电路图,不知可行不?

麻烦高手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位器,好像挺有趣的,不过没有用过。

我用过一款数字电位器 是I2C总线控制

网友:
很强大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DA控制就可以啦

网友:
就用DA吧,不用嫌线多,DA应用非常广泛,可以根据输出电压精度的要求选择不同等次的DA,可以根据接线的要求选择串行接口的DA还是并行接口的DA 。应用DA可以把输出电压的精度做得很高,如果用其他方法,很难达到精度的要求,而且电路的稳定性要打折扣,如用PWM波再加滤波器的方法就不好做,我做过

网友:
嗯嗯 ,已经用D/A在做了,是用并行接口的,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用TCL5616再加了个放大器,我想请教多个问题,输入数据后,5616它的输出电压是不是恒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