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_Lee 我那个跑马灯程序要你如何优化??

楼主:
请全盘脱出好不??我晚上自己回味下,,,最好你写个完整的....麻烦

网友:
方法一: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定时器0中断向量地址
LJMP  TIME0   //跳至中断服务函数
ORG   30H
START:
 MOV A,#0feH  //一般LED是用灌电流,这里初值赋0xfe,灌电流接法,拉电流改成0x01
 MOV P1,A  //输出到P1口
 MOV TMOD,#01H //方式1,16位定时器,须手动重新赋定时值
 MOV TH0 ,#00H //根据需要来修改定时值,这里赋值0,计数65536次
 MOV TL0 ,#00H
 SETB EA  //开全局中断
 SETB ET0  //开定时器0中断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0,开始计数
LOOP:
 LJMP LOOP  //死循环等待定时器溢出中断

TIME0:
 MOV TH0 ,#00H //重新赋计时器初值,这里是0x0000,实际上可以省略,计数溢出
    //后,会自动从0开始计数
 MOV TL0 ,#00H
 RL A  //累加器内容循环左移,C编译器一般没有此类指令,但貌似Keil里
    //有个头文件有函数可以实现某变量循环移位
 MOV P1,A  //移位后输出到P1口,驱动LED
 RETI   //中断函数返回
END

//总结:采用了循环移位指令,省略判断分支;移位时间:65536*晶振周期*12,使人眼辨别得到。

//*******************************************************************

方法二: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100H
START:
 MOV A,#0feH  //一般LED是用灌电流,这里初值赋0xfe,灌电流接法
    //拉电流改成0x01
LOOP:
 MOV P1,A  //输出到P1口
 CALL Delay  //调用延时,是人眼辨别得到
 RL A  //累加器内容循环左移,C编译器一般没有此类指令
    //但貌似Keil里有个头文件有函数可以实现某变量循环移位
 SJMP LOOP  //死循环,循环移位输出驱动LED

Delay:    //延时时间决定于R0*R1
 MOV R0,#200
DelayH:
 MOV R1,#200
DelayL:
 DJNZ R1,DelayL //减1非零跳转,Decrease JMP Not Zero
 DJNZ R0,DelayH
 RET

END

//总结:没有用到中断,节省了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