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收到EKK-LM3S8962了

楼主:
    一共两块电路板、两张光盘。看中了他的网络。目前想先调出他的网络功能..

网友:
大板上的主芯片是LM3S8962,并有一款128*96的单色OLED(白色), 可以提供简单的图形显示。

网友:
光盘1里面的内容如下:
    1、Keil RealView MDK, 有32K代码限制。
    2、StellarisWare™ Firmware Development Package, 套件拿到手后第一个要装的程序,提供驱动程序、例子、说明文档。
    3、LM Flash Programmer Utility,因为送的软件都有32K限制,所以提供另外一个方法,这样可以直接下载BIN文件。
    4、Device Drivers,是安装 FTDI device 的。还没有安装,调试的东西。先拷贝到电脑上以后用的时候装。
    5、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s,就是RTOS操作系统。

网友:
安装好了StellarisWare™ Firmware Development Package后,在安装目录下就有很多例子:
    1、aes_expanded_key      板载芯片带有AES加密硬件,这个就是应用例子
    2、aes_set_key  怎么设置一个加密密钥。
    3、bitband    可能位操作有关的,这个还不是清楚。
    4、blinky    怎么都有这个,就是让板上LED闪亮。
    5、boot_demo1   串口或者网口引导启动的例子
    6、boot_demo2  .......
    7、boot_eth    网口引导装载程序
    8、boot_serial  串口引导装载程序
    9、can_device_led    CAN设备例子,用板上按钮控制板上LED
    10、can_device_qs    CAN设备例子
    11、drivers    OLED的驱动,可以通过里面的函数对OLED编程,ANSI字库都在里面
    12、enet_io    基于lwIP TCP/IP 的网络IO控制,支持DHCP客户端。
    13、enet_lwip    基于lwIP TCP/IP 的例子,支持DHCP客户端,如果开发板上有SD卡就直接存取SD的内容。
    14、enet_ptpd  基于lwIP TCP/IP 的例子,IEEE 1588 (PTP), 从互联网获取标准时间的例子。
    15、enet_uip    uIP TCP/IP 的例子。
    16、gpio_jtag   JTAG恢复的例子,当JTAG设置为GPIO时的例子。
    17、graphics   OLED显示例子
    18、hello   地球人都知道
    19、interrupts   中断演示
    20、mpu_fault   用MPU保护内存区域的例子。
    21、pwmgen    PWM输出的例子
    22、qs_ek-lm3s8962   那个迷宫游戏的例子
    23、sd_card    SD卡的FAT文件系统例子
    24、timers    计时器的例子
    25、uart_echo    串口例子
    26、watchdog    watchdog作为心跳信号的例子。

网友:
累了,先休息。

网友:
我的也快到了,对128*96的单色OLED(白色)较感兴趣。

嘿嘿...

网友:
    EKK-LM3S8962没有到来之前,已经看了不少网友对开发工具的比较:大家主要焦点是在选择KEIL和IAR作为开发工具? 当时我选择了IAR。

    EKK-LM3S8962的包装盒里有这两个软件的安装光盘。

    一开始我安装IAR,选择安装在C盘,可是安装到70%左右时却提示安装空间不够,于是中断安装,查看了C盘剩余空间有1.2G。说明安装IAR需要大约2G的硬盘空间,如果需要正常运行IAR,最起码需要3G的硬盘剩余空间。

    马上安装KEIL。有用过的网友说:KEIL也有很多优点,其中我最喜欢他具有十分方便的调试功能。安装好了KEIL后一看C盘还剩大约900M。

    开始试着运行KEIL,,打开例子blinky(LPC1343开发板也有这个,天下技术一大抄啊!呵呵!开玩笑而已,不要当真。)。 Build Target , Download, Run,F5。开发板的LED不断闪亮。太简单了,没意思。 有打开例子enet_lwip。这个例子复杂很多: 基于lwIP TCP/IP栈,支持DHCP客户端自动获取IP地址,SD卡读取,FAT文件系统,WEB服务器。 编译好好了以后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 OLED提示: Web Server Using Internal File System(网页服务器使用了开发板内部的文件系统)。接上网线后自动获得IP地址:192.168.0.7, 在浏览器输入地址: http://192.168.0.7,浏览器显示出内置的WEB网页。

    开发板断电,插入迷你SD卡。SD卡根目录下事先保存了index.htm文件,内容如下: index.htm 同时SD卡根目录下有文件名IMAG0849.JPG的图片文件。 再通电。OLED提示:Web Server Using SD File System。浏览器里显示内容是我放在SD卡里面的那张图片。

    另外,EKK-LM3S8962带来的例子都是基于KEIL的,建议像我一样的初学者安装。

网友:
enet_lwip例子的源文件

1、enet_lwip.c

2、ff.c

3、httpd.c

4、lmi_fs.c

5、lwiplib.c

6、mmc_ek_lm3s8962.c

7、rit128x96x4.c

8、startup_rvmdk.S

9、uartstdio.c

10、ustdlib.c

11、driverlib.lib

网友:
LZ是IAR开发还是KEILMDK?

LZ是IAR开发还是KEILMDK?

网友:
原来是KEIL啊

我看了下我的C盘还有不到2G,那不是要装KEIL,LZ接触KEILMDK32K的限制了吗?

网友:
后天板子就到了,我也开始学习网络

希望LZ详细讲解下网络的部分,例如使用什么软件,如何安装,如何调试的,这样我也可以少走点弯路呵呵!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我的C盘还有不到2G,那不是要装KEIL,LZ接触KEILMDK32K的限制了吗?

    其实有件事我现在十分纳闷: 我昨天晚上从开发套件提供的光盘上安装KEIL的,应该有32K限制的。

    但是我编译enet_lwip后KEIL显示:代码 40780。 应该超过32K,没有报错,顺利的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

    你试一试看是不是和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C:
把IAR的example目录和powerpac目录全部删除后,IAR的也就400多M的大小。建议还是用IAR较好,因为做正式设计,选用仿真器的时候,与IAR配套的JLINK山寨的很便宜,而与KEIL配套的ULINK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件事我现在十分纳闷: 我昨天晚上从开发套件提供的光盘上安装KEIL的,应该有32K限制的。     但是我代码 40780。 应该超过32K,没有报错 ...

    刚才在单位的电脑试了,编译enet_lwip后KEIL显示:.\rvmdk\enet_lwip.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40772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IAR的example目录和powerpac目录全部删除后,IAR的也就400多M的大小。建议还是用IAR较好,因为做正式设计,选用仿真器的时候,与IAR配套的JLINK山寨的很便宜,而与KEIL配套的ULINK太贵。

    谢谢你的好建议。

    目前KEIL还是支持JLINK吧?

网友:
1、enet_lwip.c      基于lwIP的示例网页服务器的主程序部分
2、ff.c    FAT文件系统模块
3、httpd.c    网页服务器模块
4、lmi_fs.c    服务器模块的文件系统接口,httpd.c和ff.c的纽带。
5、lwiplib.c    lwIP TCP/IP库
6、mmc_ek_lm3s8962.c    Mini SD卡部分,基于SPI接口的。
7、rit128x96x4.c    OLED驱动,里面有5x7的ansi字库,要汉字的自己可以做的。
8、startup_rvmdk.S  Keil的启动代码
9、uartstdio.c   串口的控制台平台
10、ustdlib.c    简易标准库
11、driverlib.lib    LM3S8962的基本驱动库文件

网友:
听说诸多IAR的优点,我连夜下载安装IAR。在IAR网站上可以下到30天评估版和32K入门版。
    我下了30天评估版,这个没32K容量限制,而且网上提供很多算号器可以安装成无日期限制的版本。
    安装很简单,输入序列号和LICENSE即可。
    运行IAR Embedded Workbench,依然去打开经典的例子:enet_lwip。在enet_lwip文件夹没有找到IAR的项目文件,不过在上次目录下找到了:ek-lm3s8962.eww,打开后发现所有项目都在这里面。找到例子:enet_lwip,Make之。把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开始调试程序。

网友:
例子里面有两个不断触发的计时器中断:
    1 void   lwIPHostTimerHandler(void),
    2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大约每执行10次 SysTickIntHandler后执行一次lwIPHostTimerHandler。

网友:
两个计时器中断的代码如下:

//*****************************************************************************
//
// Required by lwIP library to support any host-related timer functions.
//
//*****************************************************************************
void
lwIPHostTimerHandler(void)
{
    static unsigned long ulLastIPAddress = 0;
    unsigned long ulIPAddress;

    ulIPAddress = lwIPLocalIPAddrGet();

    //
    // If IP Address has not yet been assigned, update the display accordingly
    //
    if(ulIPAddress == 0)
    {
        static int iColumn = 6;

        //
        // Update status bar on the display.
        //
        RIT128x96x4Enable(1000000);
        if(iColumn < 12)
        {
            RIT128x96x4StringDraw("< ", 0, 24,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iColumn, 24, 7);
        }
        else
        {
            RIT128x96x4StringDraw(" *",iColumn - 6, 24, 7);
        }

        iColumn++;
        if(iColumn > 114)
        {
            iColumn = 6;
            RIT128x96x4StringDraw(" >", 114, 24, 15);
        }
        RIT128x96x4Disable();
    }

    //
    // Check if IP address has changed, and display if it has.
    //
    else if(ulLastIPAddress != ulIPAddress)
    {
        ulLastIPAddress = ulIPAddress;
        RIT128x96x4Enable(1000000);
        RIT128x96x4StringDraw("                       ", 0, 16,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                       ", 0, 24,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IP:   ", 0, 16,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MASK: ", 0, 24,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GW:   ", 0, 32, 15);
        DisplayIPAddress(ulIPAddress, 36, 16);
        ulIPAddress = lwIPLocalNetMaskGet();
        DisplayIPAddress(ulIPAddress, 36, 24);
        ulIPAddress = lwIPLocalGWAddrGet();
        DisplayIPAddress(ulIPAddress, 36, 32);
        RIT128x96x4Disable();
    }
}

//*****************************************************************************
//
//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SysTick interrupt.
//
//*****************************************************************************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
    //
    // Call the lwIP timer handler.
    //
    lwIPTimer(SYSTICKMS);

    //
    // Run the file system tick handler.
    //
    fs_tick(SYSTICKMS);
}

网友:
    作为第一个实验:将为其配上nRF905,把nRF905驱动起来。
晚上翻箱倒柜,终于找出了以前买的两个nRF905模块。
他的接口如下:1、VCC; 电源输入,接3.3V
2、TXEN: 模式选择,为1,发射模式;为0接收模式
3、TRX_CE: 开始发射接收工作
4、PWR: 为1,上电;为0掉电
5、uCLK: 时钟分频输出
6、CD:载波检测输出
7、AM:地址匹配输出
8、DR:数据就绪
9、MISO:SPI输出
10、MOSI:SPI输入
11、SCK:SPI时钟
12、SCN:为0,SPI有效
13、14、GND: 地

网友:
    为了更好的利用好开发板,先弄清楚EK-LM3S8962的原理图。

    收点费用,呵呵!

网友:
    将nRF905模块和LM3S8962连接好,发现AD口是专用。

1、VCC;       (PC5)  跳线到3.3V          2、TXEN       PC6/PhB0

3、TRX_CE      PC7                              4、PWR       接3.3V

5、uCLK           空                                 6、CD          PD3/U1TX

7、AM              PD2/U1RX                     8、DR          跳线到PD7/IDX0

9、MISO          (GND)跳线到PD6/FAULT      10、MOSI   PB4/C0-

11、SCK         PB5/C0o                         12、SCN       PB6/C0+

13、14、GND: 地

网友:
很久没来了,继续。

网友:
LZ我对你的NRF很感兴趣

LZ我对你的NRF很感兴趣

网友:
多少有点收获

网友:
几种例子的都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