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3仿真的时间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Keil uVision3那里显示 的sec 时间是准确的吗?怎么我用定时器定了2秒钟的时间, 可那里却跑了个6秒多。Keil uVision3那里的晶振我设定的是11.0592Mhz,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啊。:(

网友:
用AVRStudio仿真AVR的时候,仿真简单的for语句延时,仿真时间跟实测结果相差无几,很精确啊。
Keil没有跟实测比对过。

网友:
刚刚测试一下,Keil仿真结果跟实测也相差无几,楼主检查一下自己的设置。

网友:
示波器结果用手机拍的,比较模糊。没有带U盘,插U盘取出来的图很清晰。

网友:
要注意看看,那个显示时间的地方是总时间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我搞错了 。刚才检查了一下,我编的程序不行。辛苦你了啊,David  Le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我搞错了 。刚才检查了一下,我编的程序不行。辛苦你了啊,David Lee!

在学校实验室,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C:
趁着这个话题,我也问问,keil仿真时候的sec能有多大误差,这个时间不是太准确吧?   另外,如果接仿真器,keil还有计算两断电之间的时间的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趁着这个话题,我也问问,keil仿真时候的sec能有多大误差,这个时间不是太准确吧? 另外,如果接仿真器,keil还有计算两断电之间的时间的功能吗?

试了一下用Jlink硬件仿真,没有那个时间项。

假设等待放键的话,有些人按得久,有些按得短,这个时间要统计出来的话理论上也可以通过计算运行的指令数目来转换得出。实际中有没有我就不了解了。

不过,要考虑的阻碍挺多的:MCU的速度千差万别,还要传递寄存器值等,DSP那些,速度可能比USB的还快(不过DSP好像有PCI卡的仿真器)。

咕~~(╯﹏╰)b,说不清楚,猜想硬仿应该没有向软仿那样统计时间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事儿我有两个方法解决,一个是can总线发送出来,一个用串口,对于更新速度慢的来说还好,要是快就不行了。